楼主(2016-10-27):
各位有没有遇到下面问题,双击桌面STEP 7-MicroWIN SMART图标无法打开软件,出现下图提示,双击已有的smart项目文件可以打开程序。

网友A:
开始程序里的可以打开软件吗?如果可以就删除原有桌面快捷图标,重新快捷方式到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在开始菜单里打开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试试重新安装。

网友C:
我这里正常,建议重新安装!

网友D:
只好重新安装了,也许连系统都要重新装才行,要不搞个虚拟机安装试一试,免得总是要重新装系统!

网友E:
应该是版本问题,可能你要打开的项目是由较高版本完成的项目、目前smart 是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