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7):
压差变送器压差大于2KPA时报警,求程序,输出4-20MA

网友A:
做个比较不就行了

网友B:
以后不要发这样莫明其妙的贴;
请先把你用的PLC A/D模块的详细品牌/型号及压差变送器的铭牌贴上来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只有压差变送器,要求压差达到多少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只有压差变送器,要求压差达到多少报警,刚刚接触

楼主:
回复 网友B:
4-20MA

网友C:
先弄出来大于或小于多少mA就报警,下一步才是多少kPa。
心急吃不得冻豆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送器输出的就是4-20MA啊,一个意思的

网友D:
还差一个条件,差压变送器的量程

楼主:
回复 网友D:
0-3k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