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7):
之前向大家学习了低压电容柜的投切方法,现在再向大家求助学习,断电换了电容后,合上刀闸开关,开关在手动状态,手动从1路到10路逐个投入,观察换上的电容的状态,然后再手动逐路切除,3分钟后,开关转换到自动状态,打开功率补偿控制器的电源,自动运行,想问下,这样子操作对吗,在手动投入1到10路时,因为是在停产的状态下进行的,所以没有负荷电流,这样投入过多的电容,会不会造成电压的升高,会不会对电容的安全有影响,
再者,最近看到贴子说的电容爆炸的好多,感觉电容柜好危险,大家平时对电容柜是如何维护的,还有用的电容是什么 样的,我用的是正泰的BZMJ0.4-20-3,之前的用的是西安西电的,BCMJ0.4-20-3 ,7年多了没有爆过电容.因为这个电容的里面流出了像黄色的蜡一样的,所以换了,这个正泰的里是菜籽油,不知道 好不好.

网友A:
对.把门关好没危险.平时做好清洁.不会造成电压的升高.

网友B:
电容不是有速熔保险丝或空开保护的吗?不会危险的

网友C:
手动时可以观察电压,看是否有升高。

网友D:
我感觉电压应该不会太高,你可以观察的试呀

网友E:
电容里面还有菜籽油?炒菜吗?

网友F:
自动投切只要根据负荷来补偿,达到设定功率因数

网友G:
电容运行是自动的
配电抗器,自动投切开关及熔断器都是不能少的!
新电容最好还是做相关耐压试验后再手动投切
如果没有负荷就一个一个投,实时观测总进线功率因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浸渍剂代号说明确实是菜籽油,能不能炒菜不确定,只是您这样子的回复相信也不利于大家的学习和成长。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手动投入的开关是从1-10号,表示的投入的组数,数字是几就表示一共有几组投入了,所以不能单独的投入那一组,我厂内的电容柜没有加入电抗器,用的是熔丝保护的。

网友H:
假设楼主换的是第十组电容器,一定要检查换上的电容,可以把其它组不检查的熔丝断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也是个方法,因为电容柜有七个电容要换,所以要是一个个的试的话,就操作起来很多步骤了,要断开刀闸,拔下一路的保险,再送电,再投入,再循环如此。所以是要请教大家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I:
没负载最好别试,用万能表检查下容量就好,没负载用电容会损害电容,弄不好会爆的,如果一定要试可以把其他路的
空开断开只留要试的一路,我们公司在试电容柜的时候是把空开断了试下接触器正常投切就可以了,电容没见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