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监控—西门子PLC循环计数

楼主(2016-10-27):
小弟最近需要做一个项目,对一台重要设备的电机运行电流进行监控:利用电流变送器将电流数据传到PLC,要监控一个月乃至更长时间,写多段时间不太实际。
对STL语句表不太熟练,有没有好的程序段借鉴一下

网友A:
PLC不宜长时间存储数据,建议使用触摸屏配合PLC控制器制作电气控制系统,触摸屏可以实时的全部采集PLC内部的所有数据进行存储,并且触摸屏还有一个统计与生成报表或者图形曲线的功能。

网友B:
触摸屏配置一个大容量的U盘,保持数据一年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让电流读书在HMI面板上显示,需要的时候,把电流值抄下来,这主意不错

网友C:
不知楼主的重要设备有没有配置电脑?有的话可以:电流变送器通讯输出到电脑,组态软件做一下。怎么玩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个工控机

楼主:
STL还是不好弄,看来还是LAD梯形图搞定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工控机
那好办啊。

楼主: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D:
PLC存储的话用变址传送;最好还是用上位机吧(西门子WINCC)组态王等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