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7):
没事找个海利普变频器研究一下 2.2KW A系的,上电显示按按键正常,但一按启动就是EOCA过流,,一体化模块静态测量都正常,初步判断是驱动板问题。

将驱动板上 P点与一体化模块P脚 断开,外接直流500多V电压 给驱动板P、N给电,想看一下6路驱动。。上电、启动还是过流,驱动是PC923+PC929,但无论将3只PC929的9脚 接N,还是直接将UVW三相输出 直接接N,,都不能屏蔽启动过流报警,,没法检查驱动信号啊,,,,是屏蔽方法不对么?   上电不启动不报警应该电流检测没问题吧。

网友A:
拆下模块,屏蔽过流 测试驱动正常不正常吧,驱动问题

网友B:
驱动上桥是否是自举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模块没拆,一体化模块拆有点麻烦,断开了模块的P脚,外接另给驱动板供电,  就是好像屏蔽不了过流,PC929 的9脚接低电平N 或 UVW直接接N,还是启动报过流。屏蔽方法不对么?

网友C:
模块没拆把uvw接n,还好你把p端脱开不然放炮了,你这应该是驱动电容老化了pc929对驱动电源要求较高,把驱动电容全换了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换一下试试,,只是不理解为何屏蔽不了PC929的过流报警,9脚接低电平也不行呢?

网友D:
根据本人以往修  HLP  OC  故障的经验   启动报OC可以先屏蔽驱动电路故障输出光耦   由此来判断故障的发源地  如果短接无效    那么仔细检查电流检测点路即可  注意短接故障输出光耦的前提是   模块无短路  无漏电

网友D:
HLP   2.2的机器只要把   923和929中间的那个4脚位光耦的1  2  脚短接  就可以屏蔽  驱动报出来的OC信号了
  短接过后  启动还是报OC   就检查电流检测部分把   看7840输出端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HLP   2.2的机器只要把   923和929中间的那个4脚位光耦的1  2  脚短接  就可以屏蔽  驱动报出来的OC信号了
  短接过后  启动还是报OC   就检查电流检测部分把   看7840输出端电压是否正常

谢谢回复,如果只是短路4脚光耦的1.2脚,貌似只是切断了给CPU的过流信号 ,但是PC929还是在保护状态没有输出吧,这样还是无法确定6路驱动是全都完好。
理念上来说PC929的9脚如果接了低电平应该就不报警啊,,这是否说明OC不在驱动部分呢

网友E:
先测7840电压

网友A:
这个故障肯定是驱动问题,一要么电容容量下降引起报OC ,二929本身有问题和管压降检测,修了几台基本就是这些地方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只7840确实有问题,后面的输出电路也有问题,换了以后没有过流报警了,换了驱动电路的所有电解电容,测6路驱动波形基本一致,接电机测电压电流基本平衡。
但奇怪的是,检查驱动波形时,不屏蔽929的检测电路,竟然也没有过流报警,不知是何原因,,是因为模块没有完全拆除么?(只断开了模块P脚,外接直流母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