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ID 向导生成的 PID , 添加了手动指令没反应?

楼主(2016-10-27):
M0.0 写入 0 后, AQW0 没有输出 3000 对应的模拟量, M0.0 写入 1 后, 自动控制正常.

网友A:
m0.0=1是自动,=0 是手动
m0.0的位置应该显示Auto吧,怎么显示的m0.0?
这个位是控制手动 自动切换的

网友A:
http://www.diangon.com/wenku/PLC/ximenzi/201308/00005102.html
希望这个能帮助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 手动输入的值应该在0.0-1.0之间.

网友B:
手动输出是标准化的0.0-1.0

网友C:
手动自动无扰动切换的时候需要将自动输出值进行转换(转换成0.0-1.0)(手动输出),即就是自动到手动的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