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怎么看?

楼主(2016-10-28):
OPN   #IN12 // IN12为DB40
     LAR1  P#2000.0//指针P#2000.0送入地址寄存器1
     L     #IN2 //??这个指令联系上面的指令怎么理解
     T     DBD [AR1,P#0.0] // 是不是送到DB40.DBD2000.0??
     +AR1  P#4.0  //寄存器1+4?
     L     #IN3  //?
     T     DBD [AR1,P#0.0] //是不是DBD2000.0+4.0??
     +AR1  P#4.0
     L     #IN4
     T     DBD [AR1,P#0.0] //
     +AR1  P#4.0
     L     #IN5
     T     DBD [AR1,P#0.0]
     +AR1  P#4.0
     L     #IN6
     T     DBD [AR1,P#0.0]
     +AR1  P#4.0
     L     #IN7
     T     DBD [AR1,P#0.0]
     +AR1  P#4.0
     L     #IN8
     T     DBD [AR1,P#0.0]
     +AR1  P#4.0
     L     #IN9
     T     DBD [AR1,P#0.0]
     +AR1  P#4.0
     L     #IN10
     T     DBD [AR1,P#0.0]
     +AR1  P#4.0
     L     #IN11
     T     DBD [AR1,P#0.0]

楼主:
上面的寻址怎么看

网友A:
dbd2000
Dbd2004
Dbd2008
.......

网友B:
将IN2至IN11的数据送至IN12对应数据块的DBD2000至DBD2036中

楼主:
看上上面大大的恢复,在仔细想想,理解了

OPN   #IN12
     LAR1  P#2000.0

     L     #IN2
    T     DBD [AR1,P#0.0]

这样就看就明白了

网友C:
厉害啊!还要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