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8):
两个变频器 三个电位器 1主 两单 谁用过??

网友A:
啥意思?绕口令吗?

网友B:
是用三个电位器控制两台变频器实现两台电机同步吗?

网友C:
应该是一个电位器同时调速两个变频器,另两个电位器单独微调对应的变频器对吧?达到同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一个电位器同时调速两个变频器,另两个电位器单独微调对应的变频器对吧?达到同步
这样用一升速或降速都得需要微调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个变频器 三个电位器 1主 两单 谁用过??
提供了元器件之后,还要提供控制工艺的要求。一般来说,不建议使用一个电位器并联同时调整两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网友F:
我用过,跟张燕斌老师学的。

网友G:
1电源,1中心点,1接地、  2电源,2中心点,2接地、3电源,3中心点,3接地 。 电源随便取那个变频器电源,3号电位器中心点接 1号‘2号电源,所以接地相连。 1号中心点接变频器中心点,2号中心点接2号变频器中心点就OK了。(1号2号为分调3号为总调)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

网友H:
如果是用一个电位器控制两台变频器同步的话,用同品牌的变频器的话,变频器这间是可以走通信的,而且可以设置速度比例的。

网友I:
这样的方式对于同步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优点是省钱,适用几乎全部的变频器

网友J:
你是想怎样控制呀

网友K:
这么用好吗?三个电位器,组成的给定值回路,输出阻抗很高,对变频器的输入要求阻抗必须要大。不如一只电位器同时控制两台变频器给定。

网友L:
95以前我做无纺布生产线,当时9个变频器就是一个主电位器调整整个生产线速度,再每个变频器加一个电位器做微调保证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L:
效果怎么样

网友L:
引用 楼主:
效果怎么样
那个不好的话我还能说出来?肯定控制合乎客户要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