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头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6-10-28):
二号天车主钩没有下降,打下降挡位,接触器跳动,测电压340v到390v波动,封掉连锁点依旧,查看联动台下降触点,发黑,换掉依旧,还有一路下降自锁点,封掉好了,更换辅助头正常了。辅助头接触不好,电压波动,接触器跳动。一个小故障,说说我处理过程

楼主:
电路图上传不了

网友A:
因为辅助触头控制通断的容量并不大,所以一般触点发黑都是使用环境恶劣造城的,或者也不排除质量问题或者驱动的控制器件频繁的通断导致电弧产生。

网友B:
这种故障,无经验可能不好查找。

图片未能上传成功,可能是文件太大;可以试试APP。

网友C: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现场粉尘引起常闭触点不通,使得正反互锁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频繁动作,对辅助触点会有拉弧问题,触点就容易烧结。另外辅助触点的联动机构疲劳也会出问题。我们一般都很少用主接触器的辅助触点,而是采用继电器控制,继电器不分主辅。起码机械结构上动作给力一致。

网友E:
凡事都要细心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F:
经验丰富,顺着电图一点点查很考验耐心的

网友G:
今天也刚好遇到天车两个接触器都吸合不会弹出,一个是总电源接触器,一个是往前走接触器,按急停都停不下来,赶快停总电源

网友H:
回复 网友G:
8楼所说故障,是卡滞的问题,还是控制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8楼所说故障,是卡滞的问题,还是控制的问题?
是接触器主触头吸合卡主不会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