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8):
J3伺服软件安装出现这个问题。换了好几个系统都不行,装了两天都没搞定。谁知道怎么解决的。软件了坛里下载的221E

楼主:
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A:
我的可以,装松下的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J3伺服软件安装出现这个问题。换了好几个系统都不行,装了两天都没搞定。谁知道怎么解决的。软件了坛里下载的221E

你的好几个系统是指DOS,Win95,XP,Vista,Win7 ,Win8,Win8.1,Win10?

网友C:
楼主装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啊?XP专业版不行吗?

楼主:
XP  WIN7 WIN8  WIN10都试了。
XP  WIN7就是上面的问题,win8   win10就是安装后一打开系统就报警要重启

网友B:
引用 楼主:
XP  WIN7 WIN8  WIN10都试了。
XP  WIN7就是上面的问题,win8   win10就是安装后一打开系统就报警要重启

如果你安装win2000系统的话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如果要在Win7或以上系统安装的话,请安装MR-Configurator2软件,该软件在以下网址提供下载。
http://down.ymmfa.com/?id=36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监测驱动电压之类的信息吗?

网友D:
不是系统的问题吧  安装包安装完了后  是不是还有升级什么的   之前用过  不过忘记了  怎么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