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8):
各位老师好;我这有一台616G5 7.5KW   变频器 报故障SC  .光耦用的是PC929  维修经过  单独给驱动板上电  短接929     9脚和10脚   打运行不报故障    模块用的是 7BP50RA120  经过检查 外接 电阻10K 一个开路 已更换  短接9脚  10脚 测量上桥臂栅极电压  都是AC12 V    测下桥臂栅极电压AC10 V  把短接线拆掉  单独给驱动板上电  测9脚  12脚 13脚 26v   14脚0V  3个光耦一样   基本正常   我试着把模块对调过  CPU板对调过  安装变频器试机  还报SC 故障    我对比测量稳压管  阻值相同   接下来不知如何下手   请孙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首先我不是师傅,是一个业余选手,616G5我修过几台吧,下桥与上桥驱动电压是一样的,其次报SC肯定驱动是有问题的,测下桥929电源电压是不是不够,换换驱动电容,这一款模块很好拆的,相信不是很难的。其三屏蔽了不报SC就不是互感器电路的问题。相信你能搞定的

网友B:
单板运行可以直接将光耦PC10初级短路即可,屏蔽后可以正常运行,测试6路驱动波形正常,那就说明驱动电路是正常的,维修思路应该转到为什么装整机会报SC,也就是说PS10光耦为什么会导通,可以代换管导通压降检测电路中的二极管D7 D8 D9,R44 R45 R46,D13 D14 D15等等。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技术支持  我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