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2 添加不了CPU

楼主(2016-10-28):
博途V12 添加不了CPU 如图 怎么破 授权什么的也有 就是用不了

网友A:
更新下吧,都V14了

网友B:
强烈建议更新。至少是v13 sp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博途V12 添加不了CPU 如图 怎么破 授权什么的也有 就是用不了
请贴出授权管理器中授权校验状态图片。

网友D:
没授权没授权没授权

网友E:
应该是没授权的原因

网友F:
估计没有装好,或者升级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