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8):
有一台DE3100 4KW的变频器,上电就显示POFF,输入电压正常的,求解

网友A:
电压检测故障

网友B:
既然输入电压正常,那就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C:
好象咸老师的贴子上讲过:
一、直流母线电压低。如接触器未闭合、滤波电容容量变小、整流模块某相损坏。
二、接触器触头闭合检测电路有故障。
三、输入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如缺相检测电路某元件损坏。
四、+5V电压偏低。
五、-2.5V或+2.5V运放基准电压不合适。
六、EEPROM存贮器有故障。
  请你逐项排除吧,祝早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