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8):
变频器一上电面板就一直闪,启动也一直闪,过一会就出现OL报警。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呀。

网友B:
OL是OVERLOAD缩略???超载报警???
请容小菜我搭车等大神

网友C:
估计上电就有运行信号且变频器参数设置为上电就运转,此时检测是否负载卡阻导致变频器负载过大、变频器输出导线是否短路......
上述没有异常就是变频器异常了

楼主:
我拿吹风机吹了吹,好了.

楼主:
我估计是变频器里面的接触器吸合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