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1133报警求助

楼主(2016-10-28):
现有一台老式的KUKA机器人,A1轴在手动旋转下发生了1133报警,机器人无负载无夹具,零点因为不能动丢掉了也不能校准
如下,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直接就用当前位置创建原点撒,在检查下马达线
【方案】
小菲课堂|浅析热灵敏度对检测精度的重要性

网友B:
可尝试楼的建议,不排除编码线
【方案】
小菲课堂|选择FLIR专业软件,压缩气体泄漏数据“一目了然”!

网友C(2017-12-01):
窝草,,这是C2?
【方案】
电梯智能化监管,华北工控可提供基于物联网的行业专用计算机产品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