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8):
现有fx3GA进行定位控制,控制要求正常运行过程中高速运行,当碰到光电感应过程中低速运行,离开光电感应高速。采用相对定位指令ddrvi k10000 d0 y0 y1其中未遇到光电时d0=k250 遇到光电时d0=k100。监控可以看到运行过程中d0在变化,到伺服保持匀速运行,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DRVI指令执行中改变速度是不起作用的、你这种情况要用变速指令

楼主:
请问变速指令怎么用啊?没用过

网友B:
变速指令PLSV,但这指令不可以制定具体脉冲数。

网友C:
除非停一下换低速然后又换高速

楼主:
我这个是要规定电机转一圈,发一万个脉冲,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D:
用回原点的方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