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8):
大部分好像做不到这么大,要求知名品牌,求介绍和联系我。

网友A:
西门子的伺服电机及控制系统,几十个kW,不在话下。查一下西门子的伺服电机样本,即可见一斑。另外,根据需求,国内的电机厂制造商也可以定制生产,这比进口的在性价比上有优势。你能说下自己的需求吗?

网友B:
伦茨有这么大的。

网友C:
三菱也有,但这个还要看价格、货期等这些能不能满足。

网友D:
西门子,艾默生我见过50多千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听说需要整套全用才可以,要加电源模块,还要加PLC和触摸屏,而且PLC要用到300及以上才可以得。
甚至需要用到西门子828系统了。
而我只需要控制两个主轴的转速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伦茨没有用过,不知道可不可用通用型的PLC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主轴电机啊,这个也只能配数控系统了吧。

网友E:
选用安川,目前在国内有生产,进口品牌但是本土生产,可靠性不需要怀疑——安川机器人就是最好案例,安川伺服电机价位在进口品牌属于常规价格,其余啥西门子发那科价格均比安川高30%到120%,西门子价高不说而且调试特别麻烦且需要全部选用西门子,西门子的兼容性是全地球最差的,不过建议选用和利时伺服电机,纯正国产进口高端伺服电机性能,我用了一百多套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伦茨没有用过,不知道可不可用通用型的PLC来控制?
伦茨的伺服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可以用通用plc控制。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主轴电机难道不能在国内自己定制?找不到制造商?这么简单的控制,为什么非要用伺服电机?

网友F:
国产22KW埃斯顿的用过5个,感觉还可以

网友G:
22千瓦的选用安川的可以,别说22千瓦,37、55千瓦的我们也经常用到。具体可在安川官网上查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户是外企,他们指定要进口品牌的。

网友A:
进口品牌定制不好办,买现成的,又不好找。价格贵,没商量。

网友H:
好大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