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故障

楼主(2016-10-29):
有一台西门子触摸屏,上电显示这个,无法显示正常操作页面!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卡坏了,还是丢文件了。
楼下解读一下。

网友B:
文件坏了?

网友C:
提示无法加载
看看文件还在吗?

网友D:
需要提供具体型号,本机是否有外部扩展的存储卡。

楼主:
回复各位,这是触摸屏型号,本触摸屏有存储卡位,但没有使用,文件坏了或者丢失怎么查看,必须用电脑连接吗?还是触摸屏内部可以看

网友E:
看报警是不能加载目录下的一个文件,有原始备份卡的话可以重新restore一下试试。

楼主:
楼上、没有备份卡啊,但是还有一个相同的屏,另一套生产线的,我能不能用网线从另一个屏下载到电脑,然后上传到坏的那个?如果可以,网线水晶头怎么制作啊?有用以太网连过的讲讲怎么弄

网友F:
回复 楼主:
网线就是普通交叉网线就行了,另一台如果环境一模一样且PLC程序和动作逻辑完全一致的话可以直接拷贝过来下载,不过希望没有加密

网友G:
没有扩展卡估计是拷贝不出来的!

网友H:
用hmi的卡插在好的屏上,做个备份,然后在坏了的屏上恢复一下就可以了!要是用prosave,太慢了,得几个小时才能备份完,用卡备份只要几分钟

网友I:
写一个简单的程序与PLC连接试试

楼主:
回复各位我准备先拷贝试一下,今天谁有以太网设置都设置完了,大家给我看一下哪里不对,按顺序图123是电脑设置,图4567是触摸屏设置,图8是我笔记本连接触摸屏时出现的问题,原因出在哪里啊

楼主:
顺序不对了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一下触摸屏以太网连接成功,下一步怎么用wincc软件拷贝触摸屏程序到电脑啊,大伙指导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