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9):
wincc flexible 能不能记录温度,并形成文件?触摸屏用的
我只知道能做出曲线图

网友A:
数据记录?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做记录,装上卡。

网友C:
应该可以。应该有控件或者脚本语言实现。

网友D:
西门子触摸屏用的不多,但是直觉告诉我应该可以!这算是一个基本功能!组态软件能实现的!

网友E:
软件可以做,看你用的什么触摸屏,有的屏可以做数据记录有的不可以,保存的文件格式有txt、csv等

楼主:
smart  1000  IE 没有此功能,哎。。。。。。。

网友F:
触摸屏一般都有数据记录的  功能

楼主:
都说能,有谁用过,发点参考文件,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