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9):
180KW的电加热锅炉应该选用多少平方的铜电缆?计算方法是什么?希望知道的师傅能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380V加热,1KW差不多3-4A,180KW大约有5,6百A,要用2条185平的电缆

网友B:
实测160kw电加热丝240A左右,4*120+1*92,埋地50米,广东6月天,电缆有微热。本项目3相接法,95方线1个钟跳闸,电缆发烫。此线为客户电源到我司控制柜线,如果是控制柜到发热丝如果不远,正常1kw对应2A足够,考虑到中后期要不要功率改造,请增加裕量。温馨提示:请在柜门加上电流电压表。特别叮嘱:::::有积分请赠送点给我!!!!!!!!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解释的很详细,此处应有奖励!

网友D:
容量180kW,功率因数0.85,;计算电流=180/0.38/1.73/0.85=322A
断路器选择:322*1.1=354,取过载长延时整定值400A,电缆选取:与断路器载长延时整定值400A匹配的电缆为:埋地敷设的电缆YJV-4x300,穿钢管敷设的电缆YJV-2(4x120),线路配电距离在100m以内。

更正下:那天计算没注意,是按照电机功率因素取的,有同行提出,正确的,所以做此更正
纯阻性负载,功率因数应该为1,所以计算电流=180/0.38/1.73/1=274A

我建议你使用150平方的电缆,电缆电流对照表如下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容量180kW,功率因数0.85,;计算电流=180/0.38/1.73/0.85=322A
断路器选择:322*1.1=354,取过载长延时整定值400A,电缆选取:与断路器载长延时整定值400A匹配的电缆为:埋地敷设的电缆YJV-4x300,穿钢管敷设的电缆YJV-2(4x120),线路配电距离在100m以内。

纯阻性负载,功率因数应该为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铜缆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铜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E:
160KW 240A左右是用钳流表和直接装上电流表看到的数值,,因为是阻性元件,如果用3相接法就1.6倍左右,180kw就280A左右。你不能用算电机的方法,人、配固态继电器时就用算出的电流再大1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看分几个区,每区多大,固态继电器就选比算的大一倍。

网友G:
3×150mm2铜芯线就可以了

网友H:
国标铜线185的够了!

网友I:
这么大的电流,要这么大截面的电缆,好贵。能否考虑电缆并联呢?或许可以省点。

网友J:
未给出是单相还是三相,所以回复中有不同的结果。
按题意,默认应当是三相。

网友K:
120平方的铜电缆,国标够用

网友K:
这么大的电热锅炉还是建议用大的柴油模温机算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380V加热,1KW差不多3-4A,180KW大约有5,6百A,要用2条185平的电缆
你这那来的算法

网友D:
呵呵 ,你说得对纠正哦,纯电感功率因数0、纯电阻功率因数1、纯电容功率因数0,因为功率因数是电流与电压夹角的余弦值,电感的电流滞后电压90度,电容的电流超前电压90度,所有都是零,电阻电压和电流是同相位的,时刻跟踪的,所以相位差是零,余弦值1。我已更正!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容量180kW,功率因数0.85,;计算电流=180/0.38/1.73/0.85=322A
断路器选择:322*1.1=354,取过载长延时整定值400A,电缆选取:与断路器载长延时整定值400A匹配的电缆为:埋地敷设的电缆YJV-4x300,穿钢管敷设的电缆YJV-2(4x120),线路配电距离在100m以内。

纯阻性负载,功率因数应该为1!

呵呵 ,你说得对纠正哦,纯电感功率因数0、纯电阻功率因数1、纯电容功率因数0,因为功率因数是电流与电压夹角的余弦值,电感的电流滞后电压90度,电容的电流超前电压90度,所有都是零,电阻电压和电流是同相位的,时刻跟踪的,所以相位差是零,余弦值1。我已更正!谢谢你!

网友M:
电加热管工作电压380V 180乘以1.5等于270A 根据270A的电流值选择电缆。75MM

网友N:
120mm2铜芯线足够了。

180kW电流为273.49A[I=180000/(1.732*380)=273.49],因为是阻性负载,功率因数=1。

如果不考虑裕量的话,95mm2都可以了。

网友O:
3*95mm2.

网友P:
各说纷云

网友Q:
引用 网友J:
未给出是单相还是三相,所以回复中有不同的结果。
按题意,默认应当是三相。
1、国家规定大于3KW就应该采用三相供电,160KW的单相负荷,除非是大型点焊变压器,其余负载不需要考虑肯定是三相,整台设备的话顶多三相稍有不对称罢了!!
因此那些计算单相供电的,只能说欠缺考虑

网友J:
回复 网友Q:
问一下:
“大于3KW就应该采用三相供电”的规定,有不有具体的来源,比如标准或其他,大致的也可以。

网友Q: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GB 19517-2009
自己购买这个标准文件或者找到好的网上文件看一下

网友R:
不到300的电流,用铜电缆的话120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