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 EV500-0022G-T4

楼主(2016-10-29):
一台欧陆EV500-0022G-T4变频器上电显示"SA",然后拒绝任何操作,电源部分小电容全部更换任然不行,本机电流检测采用ACS712,ACS712的5V供电正常,输出的7脚上有2.45V电压,3只ACS712都一样,在拆除任一只ACS712后,上电不在显示"SA",显示另一代码,估计是拆除了ACS712的缘故,但是这时面板可以操作,可以进入菜单,不知是不是ACS712坏了,ACS712的7脚在静态的输出是0V还是有一定电压的?哪位高手知道?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8-01-05):
今天看到自己发的帖子,没人回复,那还是我来说吧,在更换芯片无效后,估计有可能是电压检测部分有故障,仔细查看电路,发现一贴片电阻上面没有印字,用万用表测其阻值在6.3K左右,看看似乎没有烧毁,但上面没印字应该是不正常的,一般情况下电阻损坏阻值会变大,所以有一只3K的电阻试着代用,上电后先显示“SA",然后显示“0”,再按启动键,变频器启动,三相输出电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