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1214C的模拟量

楼主(2016-10-29):
如照片所示,模拟量M点接的传感器的负,通道1接的传感器的正,为什么IW始终是0,两个通道都是0,模拟量通道的M需要从前面输出M点并一根线过来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非常急,感谢各位老师了!传感器是PT100自带一个转0-10V的模块。

网友A:
传感器上接线不对吧?只看见两根线,如果是电压信号的话,应当要接3根线吧!

网友B:
应该是将plc输出24v的l+接到传感器,m与模拟量的m短接同时接到传感器的负上,再有传感器的一根线接到模拟量的ai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请帮我看看,下面的PT100电阻接了三个端子,上面转换出来的只有2个端子,一正一负,我三根线应该怎么接?谢谢了!

网友C:
传感器输出量下电压有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师,三线制的话怎么接线啊?量哪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照片所示,模拟量M点接的传感器的负,通道1接的传感器的正,为什么IW始终是0,两个通道都是0,模拟量通道的M需要从前面输出M点并一根线过来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非常急,感谢各位老师了!传感器是PT100自带一个转0-10V的模块。
。。。。。这样接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