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 什么鬼

楼主(2016-10-29):
三菱 PLC 什么鬼

网友A:
是不是串接的指令太长了
参数设置是否有更改?注释容量,内存容量,文件寄存器容量

网友B:
多数是串接太长
超过24行了吧!

网友C:
写了好几百行了
习惯不好
经常按按F4按键。

网友D:
一个块行太多了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以上提示,或类似情况。

网友F:
如果是在线编辑的话是超过编辑步数

网友G:
转换一下或直接按F4

网友H:
变换一下试下。

网友I:
你是在线写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