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接线问题

楼主(2016-10-29):
三菱JE伺服,1.5KW,它的主电路可以只接两相吗,看一个图纸只接了两相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
可以,带载能力会差点
平时调试或维修都是这样临时接的

网友B:
小功率的,750W及以下的可以接单相,750W之上的实际工作时最好接3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1.5kw的接了两相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临时接呢

网友C:
三菱750W至750W一下都可以接单相的,超过750W好像手册也是建议接3相吧

网友D:
接单相有时电压不稳定

网友E:
空载能运行的;带负载能力差了;
750W及以下功率的直接用单相的完全可以;
1.5KW如果实际应用要三相220V;

网友F:
估计带载有可能报电压低

网友G:
回复 网友E:
两项完全没有问题 我2.5kw都只接两项 负载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