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9):
Pro-face 触摸屏 GP37W2显示不全
1,排除了屏的显示问题,因为在传输程序时,上面有等待指令什么的,一切显示正常,包括进入屏
  设置界面都正常;
2,排除了程序问题,换了一个同型号的屏能用;
3,后来打电话到无锡,说可能是通讯问题,排除因为通讯问题而显示不全,把连接PLC的线拔掉会报
  连接错误,插上连接线不报。

当时没有办法了,这屏我也玩不溜,就能导导程序,导完程序有个界面,其中有一项是自检,很多功
能都OK,结果有一项NG了,NG的被我纪录下来了,下面图片有百度翻译。

不知道说我明白了没有,有没有高手指导下什么原因?

楼主:
能正常传输,当时传输的时候就感觉不对劲,就能往里面导程序,不能往外面导出来。

使用的软件版本,我想和这个关系不大,因为传到另一个屏能用。
触摸屏型号
进入自检前的画面。
NG项在百度的翻译

网友A:
怎么个显示不全,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