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9):
今天PLC老师教我们SR触发器的使用,使用中有条题目是边沿检测触点指令和SR触发器的配合。
图画的一般,请见谅。
问题:我想请问的是这两个配合起来使用的实际意义,也就是在项目里面会怎么使用。请各位大神,大哥们根据经验跟小弟说说这有什么用?老师说这是考试题目,我想着怎么在项目中使用。

网友A:
你画的时序图是错误的。当I0.0按下时,由于使用SR(置位优先),说Q0.0应该不是一个脉冲,而是一个常闭信号 。

我觉得你的提问有相当大的问题,既然使用200的PLC,那么为何要描述M0.0是P指令的存储位?如果是300系列的话,那么为何要用200的梯形图来提问?

对于SR指令配合边沿检测指令来说,只有在诸如单按钮启停这种应用有意义,对于其他方面是没有意义的,反而要浪费存储位来保持边沿检测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听我细细道来。Q0.0我发帖后发现了,没来得及修改,我的错。 300系列的P上面有触点的,200没有,我自学的200,老师讲的300系列的,而且自己下载的300系列跟学校的不一样,不会玩。我知道200和300指令就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现在条件不允许,所以大神也体谅体谅。
还是要感谢大神解我心中困惑,启停就行了,哈哈,看来没必要过多的研究。
谢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小弟还有一问题请教,希望大哥教教小弟。
边沿检测触点指令有什么实际意义啊,小弟发现跟置位指令搭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起保停。还有跟报警装置。
请问大哥还有什么用法,教教小弟,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小弟还有一问题请教,希望大哥教教小弟。
边沿检测触点指令有什么实际意义啊,小弟发现跟置位指令搭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起保停。还有跟报警装置。
请问大哥还有什么用法,教教小弟,谢谢!

边沿检测指令确保了某些指令的执行条件不会被重复执行。你可以用按钮去驱动一个对按钮的计数来看看,加了边沿检测与不加边沿检测的区别。

对于200与300来说,虽然指令上有些不同,但是最终的基础是一样的,例如边沿检测,300需要用户定义一个位存储空间,而200不需要,只不过是200的位存储空间是系统分配而已,无论什么品牌的PLC,都会需要一个存储空间来存储边沿状态,之所以300需要用户自己定义,是因为300具有更好的开放性,用户可以通过这个自定义的边沿存储位来做一些特殊的应用,更多的开放性意味着更多的出错可能。

网友B:
P上升沿,N下降沿,SR置位优先,RS复位优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大神耐心的指导,第一句话就点破小弟一直以来的困惑。
再者看到大神帮助了广大志同道合者,小弟感到满满的正能量,对这门行业也充满了无限的向往。
最后衷心祝愿大神生活愉快,平平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