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一用一备接线

楼主(2016-10-29):
两个接触器一个用一个备,热继电器,一个万能转换开关1号用2号备或2号用1号备,怎么样接线能实现一用一备,用的一个坏了自动切换到备用那个并会故障亮灯

网友A:
需知道 如何判别“用的一个坏了”,并取得其信号。

网友B:
用热继上的常开点去切换

网友C:
接触器增加辅助点, 当接触器动作命令有了,但是没检测到接触器的辅助点信号,适当延时报警,

网友D:
热继电器出了过载报警,此时一般是真的过载,再切换启动就是烧毁.......

网友E:
这样智能的要求,需要人解决问题,人解决了,上个机器人,起码上个plc

网友F:
楼主刚毕业吗

网友G:
我有很多方案,咋传给你。

网友H:
利用热继动作,接通备用接触器(应该还有相应的备用设备,不然没有意义),只需把热继常开触点并接在另外一路控制回路起动按钮即可,但是保持故障灯常亮,应该还要继电器来实现吧。

网友I:
因为智能化控制或者智能化切换,终究还是需要人工设定控制程序或者控制方案。
楼主的案例,需要预先研究出接触器零部件坏了的具体情况:比如接触器线圈烧毁,接触器触点烧毁导致缺相,比如接触器机械卡死不能正常吸合。
以上的故障现象,都需要制作故障自动检测和反馈并控制的智能化电气控制系统,比如线圈烧毁和机械卡死都需要采集接触器吸合执行成功与否的信号,接触器缺相也需要采集热继电器的检测反馈信号。

网友J:
回复 网友C:
如果接触器烧在一起缺相怎么检测接触器坏了?

网友K:
接触器这种用法不多 大部分都是变频 软启动之类的

网友L:
接触器的一用一备,还是自动的转换,感觉有点繁琐了。这么做,是不是值得呢?n多的触点,可靠性也是一方面要考虑和斟酌的。

网友M:
是否参考下消防泵的控制线路?

网友N:
供水系统好多都是一用一备或者多用一备的。

网友O:
如果是接触器线圈烧了还可以实施你这方案,要是触点或是接线端出了问题就不能用你所说的方案。利用热继切换,切换的是整套备用动力系统,不能单只切换接触器。

网友P:
我看看是多关键的设备,停个几分 怕啥~

网友Q:
如果自动转换负载短路怎么办?

网友R:
热继电器的常开触头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S:
回复 网友D:
启动的是另外一台呢,哈哈,一用一备是两台呢。

网友T:
回复 网友D:
一般都是两套同样的设备切换,我们这锅炉循环泵就是2台一用一备自动切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T:
一般都是两套同样的设备切换,我们这锅炉循环泵就是2台一用一备自动切换
这个我们以前给江森做的升降机就是双机互为备份,不过是PLC控制

网友U:
用热继电器的开闭点来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发到我的邮箱上谢谢1003722343@qq.com

网友V:
这个应当是个小问题好处理。

网友W:
常见于水泵自动切换,不断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