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9):
在学习通讯,要做一个MODBUS ASCII 码的通讯,但是在算LRC校验值的时候,用到SUM指令,计算出的结果却不对,找不到那里问题,控制字是正确的,

具体情况是
       总共从D十 到D十五有六个寄存器的值要加,结果总是不对,我就把控制字改为两个相加,在改为三个相加,再改为四个相加,结果都正确,就是改为五个相加,结果就开始出错,不知道那里问题。(开机初始化bset D十到D三十的值为零,D10到D15的值是运行过程中我MOV进的常数值)

       很苦恼,求救!!!

楼主:
这个论坛这么严我就写D0什么的寄存器用数字,发帖的时候就一直警告连续数字太多,我去,被这些发广告的还惨了,所以里面数字只能有中文代替了,各位看的时候委屈了

网友A:
可能是数制问题

网友B:
你最好能贴出你的程序,我使用SUM指令仿真没有任何问题,估计你是控制字设置存在问题,欧姆龙数据寄存器以字为单位的,按照你的描述应该将控制字中设置为字相加,有可能你设置为字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