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9):
一台小柜子,总共二十多个KW,可是进线电缆竟然是3*185+2*95的,电缆太粗,根本没法接。我的想法是做一个接线箱,里面用绝缘支柱支起5段铜排,做一个接线箱,可有人说这样不符合规范,要加一个大空开才行。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规范
类似下图这样

网友A:
想法很正确,符合规范。

网友B:
如果成本不是首要考虑条件,也可以直接装个400a空开,接线铜排不就省去了么,后面还可以并接其他负载。

网友C:
直接卖废铜买小规格新电缆得了

网友D:
非标工业系统其实就是针对性的定制的设备,只要安全和方便简单,想怎么解决都得。
要么用大空开来转换,要么用小线耳压接(大规格的多芯导线,完全可以只取一半芯数或者更少的芯数来压接小规格的线耳)。

网友E:
不了解这方面的规范;但如果接线箱与小柜子很近,可能也可以。

网友F:
既然已经浪费了,就在多花点钱买个空开,增加一点保护。

网友G:
建议给他换大一些的配电柜,电缆已经选择并且使用了,那就用大些的配电柜,其实也没多少钱

网友H:
后面的电器柜里有开关吗?如果有,这个转接的端子箱无需再加自动开关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好,接个大开关,出线外接个小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后面的电器柜里有开关吗?如果有,这个转接的端子箱无需再加自动开关了。
旁边就是开关箱,只是电缆接不进去,电缆是甲方放的,我们只负责我们的电柜,所以才造成不配套,如果再加开关箱又是费用,所以为了省钱就想加个接线箱了事,只是不知道合不合规范

楼主:
回复 网友I:
方法是好,但是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卖废铜买小规格新电缆得了
想得美,甲方怎么可能给换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标工业系统其实就是针对性的定制的设备,只要安全和方便简单,想怎么解决都得。
要么用大空开来转换,要么用小线耳压接(大规格的多芯导线,完全可以只取一半芯数或者更少的芯数来压接小规格的线耳)。
刚开始我也是这么做的,甲方说不规范,让我们再加一个400A的开关箱,为了省钱才想搞个接线箱

网友C:
这个还算好的:汽车厂都是大规格母桥,买一个插件箱都是上万的进口玩意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个就是一个端子转接的箱子说白了就是端子,只要防护规范,有电危险警告标志,就是规范的。无需断路器,因为线路上有断路器了,要那么多的闸,反倒是不规范了。是吧?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还有个不费钱的,就是把那个粗的线分成三份,两份剪掉,剩下一份接在开关里就行了,再把粗线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个不费钱的,就是把那个粗的线分成三份,两份剪掉,剩下一份接在开关里就行了,再把粗线固定好。
箱子空间小,电缆进不去,进去也没法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就是一个端子转接的箱子说白了就是端子,只要防护规范,有电危险警告标志,就是规范的。无需断路器,因为线路上有断路器了,要那么多的闸,反倒是不规范了。是吧?
有道理,我最后就是这么做了,甲方也没说啥

网友J:
可以,有些东西也不必要生搬硬套,但一定要确保安全、实用

网友K:
我感觉可以

网友L:
引用 楼主:
旁边就是开关箱,只是电缆接不进去,电缆是甲方放的,我们只负责我们的电柜,所以才造成不配套,如果再加开关箱又是费用,所以为了省钱就想加个接线箱了事,只是不知道合不合规范

符合规范,这种做法称之为线路的分接,也称为电缆分接箱(分支箱)。

网友M:
成本宽裕做个大点的动力箱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旁边就是开关箱,只是电缆接不进去,电缆是甲方放的,我们只负责我们的电柜,所以才造成不配套,如果再加开关箱又是费用,所以为了省钱就想加个接线箱了事,只是不知道合不合规范
符合规范,这种做法称之为线路的分接,也称为电缆分接箱(分支箱)。
规范是如此,但是还要看客户接受度: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等汽车企业就不能通过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直接卖废铜买小规格新电缆得了

高  实在是高,一举两得嘛!呵呵呵

网友O:
考虑成本.

网友P:
用较细的电缆接一下不可以吗?当然是绝缘符合要求的前提下。

网友Q:
做个动力箱,以后加负荷方便

网友R:
这是软文!!!间接的做了广告。。。

网友S:
记得好像有分线的空气开关还是配电箱。自己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是软文!!!间接的做了广告。。。
我都不知道那里有广告?刚回去看了下,原来图片上有文字,我是百度来的图片,没注意,唉!

网友T:
看着不太安全啊!

网友U:
就是一个接线箱,可以这样做的。

网友V:
换大箱子

网友W:
我们以前公司采用密集型母线都是配接线箱啊!
但是你这负荷这么小为什么选那么大的线?
钱多了烧的慌?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们以前公司采用密集型母线都是配接线箱啊!
但是你这负荷这么小为什么选那么大的线?
钱多了烧的慌?
搞设计的那个人估计屁都不懂,所以先整个大电缆再说,所以造成即浪费又难接

网友X(2016-12-14):
安装合适的隔离开关,下面再依负荷装合适的断路器

网友Y:
直接一个400a的大空开,出线不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