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9):
   2016年10月28日:
有个老乡提出了一个问题:三台西门子S7-200,分别是CPU224XP、CPU226CN、CPU224,要求是:
1、CPU224XP的P0口做MODBUS RTU主站、CPU226CN的P0口做MODBUS RTU从站、这两个口组成一个网络;
2、CPU226CN的P1口做MODBUS RTU主站、CPU224的P0口做MODBUS RTU从站、这两个口组成一个网络;
他在测试过程中发现上述第1步中CPU224XP的P0口不能读取CPU226CN的P0口的状态(后串口监视发现CPU224XP的P0口作为MODBUS RTU主站不发命令)
今天先行测试了一下CPU226CN的P0口做MODBUS RTU从站、同时P1口做MODBUS RTU主站、这两个通信口分别通过两根USB转RS485电缆接到电脑上,电脑上分别运行两个MODBUS调试软件,调试软件一个做P0口的主站、一个做P1口的从站,经过测试通信正常,明天再链接其他PLC进行测试:
   2016年10月30日:
1、单片机串口1做MODBUS RTU主站、CPU226CN的P1口做MODBUS RTU从站、两者组成一级网络;
2、CPU226CN的P0口做MODBUS RTU主站、MODBUS调试软件做从站、通过USB转RS485接到电脑上;
测试结果:通信均正常
   2016年10月31日:
1、单片机串口1做MODBUS RTU主站、CPU226CN的P1口做MODBUS RTU从站、两者组成一级网络;
2、CPU226CN的P0口做MODBUS RTU主站、CPU224的P0口做MODBUS RTU从站、两者组成一级网络;
测试结果:通信均正常
   2016年11月1日:
1、CPU224XP的P1口做MODBUS RTU主站、CPU226CN的P1口做MODBUS RTU从站(自己编程实现P1口做MODBUS RTU从站)、两者组成一级网络;
2、CPU226CN的P0口做MODBUS RTU主站、CPU224的P0口做MODBUS RTU从站、两者组成一级网络
测试结果:通信均正常

网友A:
你的电脑和我的一样   宏碁的对吧,看样子你也是刚毕业吧,你说的这个我搞过,西门子的MODBUS很简单啊,都是指令快,p0口和p1口是不同的指令块,一定要对应好了,p0口只能用p0口的指令块modbusRTU port0或者modbus-slave port0  注意从站的说明书地址和参数的设置    实在不行可以上程序让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和我的一样   宏碁的对吧,看样子你也是刚毕业吧,你说的这个我搞过,西门子的MODBUS很简单啊,都是指令快,p0口和p1口是不同的指令块,一定要对应好了,p0口只能用p0口的指令块modbusRTU port0或者modbus-slave port0  注意从站的说明书地址和参数的设置    实在不行可以上程序让大家帮你看看。
谢谢大神,求大神帮忙!

楼主:
2016年10月30日:
1、单片机串口1做MODBUS RTU主站、CPU226CN的P1口做MODBUS RTU从站、两者组成一级网络;
2、CPU226CN的P0口做MODBUS RTU主站、MODBUS调试软件做从站、通过USB转RS485接到电脑上;
测试结果:通信均正常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哥我错了,我刚毕业不懂事儿多担待。单片机和PLC都玩得转,你才是大神啊,我想拜你为师啊,我单片机也可以的,我也一直想在单片机方面试试,只是没个机会,我实习就是在PLC方面的,现在也从事PLC这方面,但是我对单片机还是不死心,看到你弄得这一套我算是服了,真心服!我以为单片机在我的生命中就只能当玩具了,能不能给个QQ或者微信啥的交流一下,特别想像你一样PLC和单片机一起搞起来。(单片机我51比较熟一些汇编和C都行,毕设是飞思卡尔的8位机DZ60,AVR用过一点点)指点我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错了,我刚毕业不懂事儿多担待。单片机和PLC都玩得转,你才是大神啊,我想拜你为师啊,我单片机也可以的,我也一直想在单片机方面试试,只是没个机会,我实习就是在PLC方面的,现在也从事PLC这方面,但是我对单片机还是不死心,看到你弄得这一套我算是服了,真心服!我以为单片机在我的生命中就只能当玩具了,能不能给个QQ或者微信啥的交流一下,特别想像你一样PLC和单片机一起搞起来。(单片机我51比较熟一些汇编和C都行,毕设是飞思卡尔的8位机DZ60,AVR用过一点点)指点我一下,谢谢了。
别这么说!一起交流就好!

楼主:
2016年10月31日:
1、单片机串口1做MODBUS RTU主站、CPU226CN的P1口做MODBUS RTU从站、两者组成一级网络;
2、CPU226CN的P0口做MODBUS RTU主站、CPU224的P0口做MODBUS RTU从站、两者组成一级网络;
测试结果:通信均正常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能给些学习资料吗,或者指点一下从哪里入手啊,我感觉这两方面还是有区别的,单独搞都没啥问题,搞到一起还真的研究研究,能留个QQ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给些学习资料吗,或者指点一下从哪里入手啊,我感觉这两方面还是有区别的,单独搞都没啥问题,搞到一起还真的研究研究,能留个QQ啥的吗?

楼主:
   2016年11月1日:
1、CPU224XP的P1口做MODBUS RTU主站、CPU226CN的P1口做MODBUS RTU从站(自己编程实现P1口做MODBUS RTU从站)、两者组成一级网络;
2、CPU226CN的P0口做MODBUS RTU主站、CPU224的P0口做MODBUS RTU从站、两者组成一级网络
测试结果:通信均正常

楼主(2016-12-09):
引用 网友B:
不错。学习了
学会了吗?!

网友C:
大神,单片机串口是232还是485,如果是485,能不能高速我PLC到单片机之间是怎么接线的,我有个232-485的转换器,想用PLC的485连一个232的屏,各种接线,就是连不上,转换器上面有信号+-和电源+-,该怎么连,能不能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单片机串口是232还是485,如果是485,能不能高速我PLC到单片机之间是怎么接线的,我有个232-485的转换器,想用PLC的485连一个232的屏,各种接线,就是连不上,转换器上面有信号+-和电源+-,该怎么连,能不能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是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