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PC ACCESS SMART问题请教

楼主(2016-10-30):
使用S7 200 PC ACCESS SMART在设置网卡或保存文件时出现
在打开文件时出现这个。。。现在打开文件也不行。。重新做也保存不了 测试客户端状态为关
请大神指教 谢谢

网友A:
右下角pc access图标,右击退出,然后点击软件保存,多试几次,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被其它进程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