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30):
普兰店FYJ系列浮球液位计应用在储油罐上,在大罐没有进油的情况下,显示液位缓慢上涨了10公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了!

网友A:
进出口止回阀关闭不严

楼主:
闸门都是严的

网友B:
首先确认液位到底有没有变化:如果液位没有变化应该属于漂移,如果液位有变化找出原因

楼主:
感谢回复!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大罐进热油,油密度有变化造成浮球上浮,液位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