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30):
我把刮胡刀的充电器  弄丢了   突发奇想的相用手机充电插头  之后用数据线里面的电源线给刮胡刀充电    一会去车间  试一下   觉得应该没问题   都是5V左右的电压来充电嘛

网友A:
电压一致应该没问题的,我也这么做,那会儿老式万能充输出只有600ma,就借用万能充夹片,接了USB电线,虽然充电快了,但是只能充到80%.后来也没想原因。

网友B:
先看你刮胡刀的电源输入是多少V;
俺用的飞利浦就是用的手机的充电器;

网友C:
接口 充电电压满足就用上了。

网友D:
上个笔记本式圆口充电的,调试时,直接接12V

网友E:
电压功率相符的话,可以试;若能了解其充电电路或电池充电特性(哪种类型电池),则更好。

网友F:
这个,有的充电器输出5.5V甚至7.5V,你确定??

网友G:
改造剃须刀的充电插座?很麻烦的吧,原装充电插座是什么插孔?圆孔?MINI的USB插口?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的充电器输出5.5V甚至7.5V,你确定??
新充电器是9v或者12v的,老的基本都是5v的

网友I:
工控屌丝男士

网友J:
我的一个强光手电,充电不管用了,直接电池扣下来用老诺基亚充电器充的,还是把线绝缘扒开,直接用线的正负极队到电池正负极,好使!

网友K:
试了怎么样?

网友L:
楼主真是奇思妙想,啥都能想到。

网友M:
楼主试试看好用告诉大家

网友N:
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O:
这还要看剃须刀的电池类型。

网友P:
引用 网友A:
电压一致应该没问题的,我也这么做,那会儿老式万能充输出只有600ma,就借用万能充夹片,接了USB电线,虽然充电快了,但是只能充到80%.后来也没想原因。
输出电压有高低。有很多充电器标着5v,其实都有5.1——5.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