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台达HMI不能选SMART 200的PLC?以及保存时出错

楼主(2016-10-30):
选择西门子S7-200的smart版的plc时老是报错。这是什么原因?
还有,在保存hmi档案时还老是报这个错误,这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B:
要么全套台达,要么全套西门子,最反感这种拉郎配!!
同一个品牌就不会有兼容问题:而且西门子是全球兼容性最差的

网友C:
走MODBUS RTU协议行不?!

网友D(2019-06-25):
刚用了台达和200smart 用以太网

网友E:
硬件是串口
软件协议是TCP
肯定会报错。

网友F(2019-08-19):
你选的HMI不支持TCP吧。我正好也是跟200smart连的,走的485通讯

网友G(2022-04-13):
回复 网友F:
如何设置屏和软件的参数和200smar走485通信啊,求大佬指教,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