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30):
三菱3UPLC 程序可以多次写脉冲指令吗 ? 有什么限制吗?

网友A:
提问题之前,把PLC的手册对应的章节好好的看一下,实在看不懂了再来问对于提高你的水平会更好些;

网友B:
多看看资料 提高得快!

网友C:
PLSY好像不能多次对一个通道重复操作,但是DRVA、DRVI都是可以多次操作的

网友D:
多次应用的话用传送指令改变数据,然后再激活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菱3UPLC 程序可以多次写脉冲指令吗 ? 有什么限制吗?
有问题先看手册,相关指令解释,加实践。

网友F:
可以,但不允许同时驱动,可以分时轮挽

网友G:
是可以分时的,但不能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