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什么东西啊

楼主(2016-10-30):
捡到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马云家又找不到同样的

网友A:
声光开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不是。我估计80%带遥控器控制的,也可通过遥控器定时

网友B:
电路不简单哦。

网友C:
那个应该就是一个热释红外线检测后报警的玩意

网友D:
应该是一个有声音和光的报警装置,声光可以按需关闭.

网友E:
接上电试试,应该是报警装置。

网友F:
外壳写很清楚了

网友G:
头一次见!里面还有个继电器?

网友H:
很有可能是亚超声遥控开关

网友I:
声光照开关。

网友J:
报警用的吧

网友K:
下面是发光二极管还是光敏二极管呀?

网友L:
上电试试。。。。。。

楼主:
已确定带遥控的,上面有一块芯片是PT2272-L4S

网友M:
这是什么用途,很难懂。

网友N:
看看都有什么集成块

网友O:
“声光”,是发出声音和光线、还是接收声音和光线(声光控),或者是指开关的作用;
若能画出电路图,应当能够帮助判断。

网友P:
一个声光开关,有手动切换

网友Q:
会不会是防盗器材?

网友R:
报警器!遥控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