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软弱无力

楼主(2016-10-30):
信捷伺服DS2系列,控制时扭矩很小,要推一下它才会往前跑,运动过程中可以抓住丝杆使它停止,伺服参数无设扭矩限制,伺服监控接收脉冲正常,无报警,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惯性比参数吗?这是速调参数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很久,没有效果

网友B:
你要说明白是定位控制还是力矩控制抑或是速度控制

网友C:
刚性,转动惯量调大

网友D:
把参数恢复出厂看看

网友E:
伺服选小了吗?

网友F:
一般是刚性没设置。

网友G:
搞好了没有?搞定了分享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刚性没设置。
楼主看卡刚性参数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咨询制造商的技术支持嘛,把现象一说,就会有办法的。自己的产品特性,自己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

楼主:
已经解决,是电机坏了,更换电机就好了,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咨询了信捷技术支持,是电机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已经解决,是电机坏了,更换电机就好了,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经解决,是电机坏了,更换电机就好了,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解决,是电机坏了,更换电机就好了,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位置控制,已经搞好了,是电机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OK,有些故障,直接找制造商的技术支持,问题解决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