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伺服

楼主(2016-10-30):
三菱plc控制信捷伺服做定位控制,伺服监控接收脉冲正常,无设扭矩限制,无报警,在控制过程中从停止到运行时要推一下才开始运行,运行中抓住丝杆可以使电机停止,就是软弱无力,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帮我分析下,急需,谢谢,这是旧设备改造的原件,改造前运行都正常,伺服参数也没有修改过

网友A:
还真没有接触到,是不是驱动器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脉冲

网友B:
伺服扭矩设的不够大

楼主:
已经解决,是电机坏了,更换电机就好了,谢谢回复

网友C:
之前运行正常,那是拆装时损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啊,用着自己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D:
换之前是好的,换之后就坏了,这机器也够折腾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