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30):
一台三肯SPF-15K变频器,调节频率时报eru,之后继续显示频率,查表是(因电压低不能设置参数,)检查了没有低的地方啊,搞不懂啥意思,哪里电压低了

网友A:
量一下母线电压多少,是不是它低了

网友B:
查下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
我想楼主已对所有电压进行过检查了,都应该是合适的,我期待高人能做出解答,我也学习学习。

楼主:
就是搞不懂这个故障码,说的是哪里的电压低,不让设置参数,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D:
查接触器辅助触点,或将其短接

网友E:
报电压低是有原因,要么真的电压低;要么电压正常,电压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接触器

网友F:
回复 楼主:
把电源板的滤波电容都给换掉

网友D:
整流部分可控硅没开启?查查

网友G:
  报电压低两种情况:1、上电报电压低,查一下电压检测电路、基准电压、存储器参数等 1、运行报电压低,查一下供电电源、整流电路、主接触器触头、主电容是否失容等

楼主(2017-09-01):
靠,竟然是主板坏了

楼主:
感谢感谢ganxie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