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30):
我弄了好久还是没弄通,用COM3跟温度采集模块通信没问题,用232跟工控板通信还是不行,C0M1  2,3和COM2  4  6试过了不知道还是不行,那位大师帮我看看,这个线怎么做,怎么设置,我用6070IQ试过两个口同时通信没问题

网友A:
看了这个仿三菱PLC说明书有一个RS232通信口、一个RS485口,而且这两个口都支持三菱的协议和MODBUS RTU协议,RS232口应该默认就是三菱协议,你需要看一下这个RS232口的端口定义,不过我估计是:
2脚:发送
3脚:接收
5脚:信号地
然后再看一下你贴的屏的端口定义,其中COM1的定义是:
2脚:接收
3脚:发送
5脚:信号地
那么可以用三菱PLC的RS232口和屏的COM1口进行直接连接,即就是:
屏的2脚 接 PLC的2脚
屏的3脚 接 PLC的3脚
屏的5脚 接 PLC的5脚

然后屏上选下位机设备的时候可以选三菱FX3G/FX3U试试,不行换FX1S/FX1N/FX2N试试,通信协议试试编程口协议或者计算机链接协议!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你试试!

网友B:
1楼说得详细。就等楼主结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楼说得详细。就等楼主结果了。
2楼总结到位。就等楼主结果了。

网友C:
说明书不是有写么,如果你没有买专用通讯电缆那就用RS485-2W,波特率9600 7 E 1 ,PLC  2脚A+,1脚B-。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做的COM 2   232,2--6,3--4 5--5设置9600,E 7 1可以通信,温度采集模块用COM3  485 4,6单独用可以。两个同时用就只能一个口能通信

网友D:
山寨的PLC,先搞清楚通讯口是RS422 RS232还是RS485,第个针孔对应的定义,然后再自制通讯线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
现在两个通信都可以了,下午弄了个威纶屏跟变频器通信

网友E:
首先得问卖家这个山寨的PLC是否支持该型号的触摸屏,如果确定支持的话在选择对应的端口,大部分山寨PLC用9针的都是232接口,即2,3,5脚,然后在做对应的触摸屏的针脚连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我弄好了,现在通信正常

网友F:
看着估计是232的 2  3 5,3条线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