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30):
如何用200smart软件进行温度补偿

楼主:
具体是怎样进行温度补偿的

网友A:
如果是有偏差,但是不跳动,说明是线的电阻值影响了精度,由于NTC的公式并非线性,你不能简单的修正温度
而是应该修正阻值再去按分度表换算温度。
如果是在频繁波动,说明线太长引入了干扰信号,可以尝试在PLC这边两端并联一个至少106的电容(无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