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31):
三菱PLC 暂停一般怎么写啊

网友A:
保留当前工作状态,停止程序继续扫描后面内容.

SFC方面的暂停可以参考CVLSAM提供的样例,如果不想搜索论坛直接发送到你邮箱的话,请提供20元RMB的劳务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 暂停一般怎么写啊
楼主这种问题要悬赏的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 暂停一般怎么写啊
楼主这种问题要悬赏的哦

积分又不能当RMB用,悬赏有啥用。

网友C:
支持悬赏,三菱暂停还好。

网友D:
暂停,如果是电机还行,假如是2位电磁阀控制的气缸没法暂停

网友E:
只能在流程控制转换处加入暂停功能

网友F:
可以先列出要求,再根据要求写程序达到所需功能。

网友G:
这方面的我也想多了解一下

网友H(2025-05-29):
据说可以用中断

网友I:
将近10年的帖子了

网友J:
方法很多,常用的是每个流程加个同样的暂停开关。

网友K:
方法太多  主要看你想想暂停哪一个工位 还是想暂停整调流水线   比如暂停一个工位  就LD=M10(注释:自动)LD=X10(暂停按钮) PLS=m100(工位暂停)
LD=M100 set=M200(暂停保持)
LD=X11(工位复位)rst=M200(暂停保持)

网友L:
看工艺啊,有些工艺不能暂停,必须把当前活干完才能暂停。

这种就在跳转前面加一个暂停BOOL,取消暂停就继续跳转到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