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31):
对于多路模拟量的采集(假设200路),不考虑成本问题,这个程序该怎么编,可不可以利用数据加一的方法改变采集的通道号,然后再用fc105进行标定,标定完成之后的数据再用加一的方法改变寄存器号进行储存,要是这样可以的梯形图该怎么写。

网友A:
看到这句 “再用加一的方法改变寄存器号进行储存” 就知道STL你不会熟悉,SCL也不会熟悉,还是老老实实的写200次FC105就可以了。

网友B:
循环调用FC10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循环调用FC105?

按照西门子模块的采集速度,循环200次大概看门狗要报警了。

网友C:
200路模拟量信号通道,能用扩展模拟量单元的方式进行采集数据?是大中型的模块式PLC控制器对吧,建议使用现场通讯总线的数据采集方式。

网友D:
楼上正解。200路AD,拉线的话要搞死人

网友E:
没办法。只能一个个改地址也要一个个输。复制程序。

网友F:
4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G:
现场通讯总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现场通讯总线.

楼主要问如何编程,即最好你写一段间接寻址的程序出来,扯什么现场总线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现场通讯总线.

楼主要问如何编程,即最好你写一段间接寻址的程序出来,扯什么现场总线啊。
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赞个

楼主:
新有些累

网友I:
貌似这种要用到dcs吧,plc 的话好像没见过有这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