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

楼主(2016-10-31):
变频器型号MCDHT3520E,电机是MHMD082G1V,报警16,后来将电机更换成MHMJ082G1V,报警34,不可复位,将机械臂上限位挡住后可复位,点机械臂向下,电机轴转了一点,然后报警34。转的距离不足以让机械臂离开上限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型号MCDHT3520E,电机是MHMD082G1V,报警16,后来将电机更换成MHMJ082G1V,报警34,不可复位,将机械臂上限位挡住后可复位,点机械臂向下,电机轴转了一点,然后报警34。转的距离不足以让机械臂离开上限位。
是变频器啊表情搞清楚再换不迟哦。

楼主:
换的电机,电机过载

网友B:
呵呵;这是伺服驱动器;

网友C:
这是伺服吧?这个电机是新出的吗?电机和驱动器不匹配吧,或者需要调整驱动器参数。

网友D:
哈哈,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都没有搞清楚就瞎换电机不报警才怪,MDDDT3530052是松下伺服驱动器。

网友E:
报16是不是过载保护了

楼主:
好吧,我承认我把伺服驱动器当成变频器了,不过电机换了报警16好了,现在就是34报警,求帮忙解决,换下来的电机肯定是坏的,我在其他机台上试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这是公司买的替代品。参数就设置pr5.14么 ?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上百度说是过载

网友E:
回复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1003这里面有故障代码

网友F:
搞清楚能不能替换再说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最好打松下的客服问一下这两个型号可不可以替换,我这里没有你换下来的伺服电机的资料。

网友G:
先看看电机的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