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报2310

楼主(2016-10-31):
ACS800,132KW的变频器,维修后运行五天左右报2310,频率给定是4-20MA,变频器报故障时,频率给定和输出反馈值不一致,输出低于给定,报8110.求教大家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过流,检查电机及输出电缆、加速时间的设定

网友B:
一般为变频器检测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