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储存问题

楼主(2016-10-31):
         因为一个客服他们买了设备基本上一月才用一次所以数据储存不了那么长时间!
西门子200plc设了断电保持后一个星期左右数据就丢失了!怎么才能让数据永久保持!威纶通触摸屏和西门子200plc    在plc上做文章还是在触摸屏上做文章!怎么做请您知道!

网友A:
加装西门子200plc电池卡,这样也不保数据永久保持的,一卡的理论时间是200天。

网友B:
S7-200需加电池卡;可以连续掉电6个月左右还能保持;

网友C:
数据不多的话可以写到EEROM中去

网友D:
不经常改的。开机传送些默认参数就行了

网友E:
就看你保存的数据多不多,不多(不多于14个字节数据)就可以直接设置永久保存;还可以自己编程写入EPROM保持(有库文件可以利用);太大量的数据就考虑购买电池卡保持数据,停电可以保持200天左右。

网友F:
把数据存入HMI里边,每次开机传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