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31):
哪位师傅知道这个元件

网友A:
楼主图在哪里

楼主:
图片如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记得应该是双三极管,OMRON 安川电源部分有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安川上面用的,只是不知道具体型号是什么,如何去购买。

网友C:
在线路板上这个件的标识符号是什么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纸上就是这样

网友B:
对了,就是双三极管,PNP+NPN对管 40/50V 0.3W β=75~300 型号UPA609T

顺便问下伟肯变频器的开关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烧了看不见,8脚供电,7脚输出,6脚地,装了个FA5504S上去不起振,变频器铭牌没了,不知道什么型号,大概7.5kw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有图纸,也不知道具体型号

网友D:
学习一下,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