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31):
公司的万用表都是福禄克的数字式万用表,最近打算入手一枚福禄克的钳形电流表,大家有熟悉好用的可以推荐一下具体的型号吗?在此感谢

网友A:
福禄克(FLUKE)F319型,测试INRUSH 启动电流 1000A。

网友B:
公司好福利啊,标配福禄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FLUKE)F319型,测试INRUSH 启动电流 1000A。
这个不错,可以参考下!

网友D:
土豪公司呀

网友E:
你们公司用的工具真不错!

网友F:
我觉得胜利的也还可以啊,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标配福禄克,真心是土豪公司,羡慕ing

网友G:
好有钱的说。也要公司大方。

网友H:
福禄克的仪表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I:
我们这用的万用表也就百十块钱

网友J:
思南新发现里面介绍的那款不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FLUKE)F319型,测试INRUSH 启动电流 1000A。
弱弱的问一句:该钳表可以同时测量1000A直流电流的吗?
需要测量2000AH的蓄电池组输出电流

网友A:
回复 网友K:
交直流都是1000A,2000AH蓄电池没有测试过,1000A电镀整流器测试过。

网友L:
回复 网友K:
可以测量蓄电池的输出电流  本人测量过 柴油发动机的启动马达电流

网友L:
福禄克 反正我自己用着比较方便

网友M:
我们用的是横河的
用着是不错!
有点小贵!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可以测量蓄电池的输出电流  本人测量过 柴油发动机的启动马达电流
本来我还想用汽车蓄电池电流传感器自己做一个(在汽车厂生产线拿的那种蓄电池电流传感器)

网友N:
你看一般交流采用互感器测电流,而直流却采用分流器采样取电流,所以普通电磁互感器式钳形表测直流得到的数值是错误的,必须采用霍尔传感器制作的钳形表测直流电流。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目前已确定好型号了,是F317型,

网友O:
福禄克的可贵了。

网友P:
高大上的仪器啊,我现在用优利德的

网友Q:
回复 网友J:
对我也觉得那款好!

网友R:
福洛克,其他的都不耐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J:
思南新发现里面介绍的那款不错!
一机多用,而且钳口是软性的,想怎么弯就怎么弯,如果不差钱的话就入手一下

网友T:
我有个好像叫302还是什么型号给忘了。 电流上限600安 Fluke 302 交流表 价格便宜500元左右

网友U:
福禄克我们公司也是标配呀,感觉也就那样呀。反正买的都是这牌子,连工具都是这个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