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怎么给无线接收模块配遥控发射器(20161101)

楼主(2016-10-31):
那位高手会配无线接收模块遥控发射器,有一块无线接收模块,上面芯片是贴片PT2272-L4S和LM358

网友A:
解码器 遥控器用PT2262编码 再就看发射部分了

网友B:
这个不太好配,首先要测出接收频率和配对编码,才有可能配置遥控器。

网友C:
这个好配啊!把板子翻过来看看。
要不就重新买一套板子,花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D:
还是建议新购整套遥控接受系统。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关注。可我不知道我这个接收模块的频率呀,怎么才能知道这个模块的接收频率?

网友E:
看看某宝上有没有那种自适应的的匹配!

网友F:
看看反面,有没有晶振,上面有频率,有的也有印刷在线路板上,频率对了,还有震荡电阻,地址码都要一样。

网友G:
最好把这个接收器换掉,换一套新的接收发射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晶振,板子正反面用放大镜都寻过了 没有找到有用线索 郁闷

楼主:
不知道线路板上3908什么意思

网友F:
线路板反面能拍个照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F:
这个确实看不出来什么频率,你也可以这样,到某宝买配套的发射器与遥控接收板。网上找一下PT2272的资料看看吧,简单的东西。

网友H:
2272是普通的遥控器套件芯片,是靠脚位来配对的,自己网上当一下2272遥控器芯片资料即可

网友I:
看到板上的address了吗,上面的焊点就是编码,所以,重要的遥控器不能随便让人看板子,知道不?

网友I:
还不明白,就私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