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怎样定义连接点的代号

楼主(2016-10-31):
自己定义出来的符号,但没有连接代号,请问下怎样让符号带上属性呢,不想用双击输入的方式,麻烦各位指点下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2016-11-30):
原来建符号的时候可以选已放置属性来放置的。双击输入是在工具栏里开启了那个输入框的功能。用了一个月,问题解决了不少,可开心了

网友A:
建符号时,先复制一个进来,主要把属性复制进来就可以了,然后再修改或重新建立符号

网友B(2018-02-07):
你把问题解决没?我也出现了差不多的问题,插入符号没有连接点代号。